第一次采用同步带做一个流水线,请各位指教

楼主(2019-03-03):
因为是第一次用同步带,也是第一次做流水线,所以不是太懂,想请教各位该方案是否可行。

      流水线描述:该流水线的功能很简单,带动8个设备做匀低速运动(图中只画出了一个),由一两个工人待在原地操作设备做一些工作。

      现在的想法是操作电机通过同步带来带动设备在导轨上的运动来实现。同步带尺寸约为2m×1m(长×宽),因此同步带总长大约是6m。同步带轮的直径未定,初步设想轮直径200mm。

      现在主要有几个问题想请教各位:

      1.由于长度方向上的同步带轮中心跨距为2m,比较长,所以中间需要加辅助轮吗?如果需要,辅助轮和同步带轮的型号必须一样吗?

      2.关于张紧
      常用的张紧方式有两种:张紧轮和调节同步带轮中心距。
      张紧轮应该是没有办法的,会和设备干涉。
      调节同步带轮中心距似乎也不太好设计,因为会改变设备和导轨的相对位置。

      希望各位前辈可以为我解惑,谢谢

网友:
设备在同步带的带动下在导轨上走2m这段距离还是循环走一整圈?

涨紧轮与同步带轮不一定是同规格同型号。

网友:
见过类似机构,不过是链传动,不是同步带传动,同步带这样搞,设备连接后,转弯的地方怎么搞?

网友(点评):
链条和同步带,转弯这有什么区别么???又不是直接带着部件动,都有轨道和滑轮!

网友(点评):
同步带上没有附件,怎么转弯

楼主:
|晓昀发表于 03-04 07:11设备在同步带的带动下在导轨上走2m这段距离还是循环走一整圈?

涨紧轮与同步带轮不一定是同规格同型号。
你好,是走一整圈。

另外,张紧轮我明白和同步带轮不同。我想问的是2m的长度上需不需要增加一个同步带轮作为辅助轮,不然中心距太长可能导致同步带凹陷或下坠?

楼主:
|仿佛是昨天发表于 03-04 08:30见过类似机构,不过是链传动,不是同步带传动,同步带这样搞,设备连接后,转弯的地方怎么搞?
设备和同步带连接在一起,转弯有圆弧导轨作为导向。您指的是转弯时会出现什么问题呢?

网友(点评):
http://www.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85901&extra=pag

网友:
带轮是必须可调节的,可以把同步带与设备上连接的那个部件设计成滑动可调的,与运行方向垂直的那个方向

网友A:
参考https://www.hepcomotion.com.cn/ 很多类型,不过这家的价格很贵,结构可以参考

网友B:
看你的流水线的精度高不高,建议采用链传动,毕竟这个用的比较多,

网友C:
是否可以在允许的情况下把同步带稍微弄短一点,装上去就是涨紧状态

网友D:
如何实现载具与同步带连接,是胶粘?还是在同步皮带上打孔,穿螺纹连接,这样同步带怎么过同步带轮?

网友:
引用 网友D:
如何实现载具与同步带连接,是胶粘?还是在同步皮带上打孔,穿螺纹连接,这样同步带怎么过同步带轮?

网上查到了,原来是两小螺丝连接的

网友:
转弯那里,会有问题的,转弯那里是有弧度的,你的移动件与皮带怎么连接的?

网友:
设备在运动的话,设备上的气管电线也要动?!

网友:
有一种环形导轨吧?

楼主:
谢谢回复,您给的案例非常实用。只是有一点不太明白,那么大的同步带轮是定制的吗?我在米思米上看到的同步带轮最大直径只有两百多毫米。如果只用两个同步带轮的话,我需要直径1m左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参考https://www.hepcomotion.com.cn/ 很多类型,不过这家的价格很贵,结构可以参考

好的,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你的流水线的精度高不高,建议采用链传动,毕竟这个用的比较多,

好的,谢谢回复。我考虑一下链传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否可以在允许的情况下把同步带稍微弄短一点,装上去就是涨紧状态

可是时间一长的话,同步带还是会变松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您给的案例非常实用。只是有一点不太明白,那么大的同步带轮是定制的吗?我在米思米上看到的同 ...

网友:
这功率目测小不了。。用同步带带动太重的东西,难免有小马拉重车的即视感。所以用同步带还不如用链条稳当了。

网友:
你导轨怎么弄?如果采用环形滑轨,你直径1m还行,半径太小环形滑轨不好弄。环形滑轨 你百度下,一大堆,也可以看看细节。如果可以,直接买选型采购,你不用设计了。

网友:
看这样子是准备上环形导轨了,这设备不便宜哦

网友:
用同步带可以,就选带子上带附件的同步带,拖动的设备负载由滚动的支撑承受,同步带驱动只是克服滚动摩擦力,不会太大。同步带伸长率不大,精度不是特别高可以不用张紧,我们用过同步带提升的好几年都没有动过张紧。

网友:
同步带轮可以做很大直径,模数X齿数,只能加工成本会高些

网友:
同步带好像不可行吧?设备与同步带固定点没法通过同步带轮位置吧?用齿轮齿轮更靠谱。

网友:
还是用链条比较好,很多工厂在用

网友:
建议用链条,很多工厂在用啊

网友E:
可以把被带动的物体用螺钉联接在同步带上,聚氨酯同步带硬度强度都很大的,同步带轮中间挖一条槽避开螺栓的头就行了。
n年前我已经用过同步带循环。

网友:
光学筛选机的重要性!
说起人工质检,真的是同一个世界36行都有同一个痛点:人力成本太高;检测效率完全依靠品检员的熟练程度;人工检测精准度、效率远不如机器;人工检测不能实现全检,不能得出实时数据以便优化;暂时就只列4个痛点吧。
正是因为这些原因,我们才会不断的寻求科技的进步,而光学影像筛选机刚好解决了这一痛点。光学影像筛选机主要针对小零件的外观尺寸缺陷做出自动检测,实现了高效代替人工质检,不仅大大节省了人力成本,在检测精准度、效率上也远超人工检测,并且实现24小时不间断高效运营,全程进行实时数据监控等,这也是为何有越来越多的工厂选择购买使用光学筛选机的原因了。

光学筛选机为何被众多工厂推崇,很大的原因在于它固有的五大优势。
第一、高精度。精准度可以高到0.001mm,完全超越人工肉眼检测,在精密零件上应用非常广泛。
第二、准确率极高。人工检测的准确率是难以保证的,而且人工成本、时间成本很高,而光学视觉筛选机的准确率能高达99.9%,让产品品质有保障。
第三、效率高。机器可以24小时不间断运行,这个特点是显而易见的。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可视化的数据,检测效率高达200-2000个/分钟,对于一般的产业,正常可以取代4-6个人工品检,大大提高检测效率和精准度的同时,也大幅度降低人力成本。
第四、软件自助开发,可应用多场景。产品拥有自主版权,可以根据不同行业自主开发算法,可以应用多种检测行业,常见的例如精密五金检测,电子元器件检测、陶瓷零件检测、磁性材料检测等。
深圳恒工科技有限公司专注光学筛选机已有多年,在研发方面,拥有机器视觉系统高级研发人员、工业自动化工程师,核心骨干均来自华为、比亚迪、富士康等一流制造业企业。拥有多行业的检测案例,研发的机器视觉系统也得到美的、富士康、奇瑞汽车等国际知名企业实际应用和认可,产品出口泰国、越南、印度。随着工业4.0的发展,在未来,恒工科技将持续以更好的系统产品和服务,让客户享受优质的科技成果。
本人从事视觉筛选设备销售,不清楚可以咨询我(Mick:18825291065微信同号)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以把被带动的物体用螺钉联接在同步带上,聚氨酯同步带硬度强度都很大的,同步带轮中间挖一条槽避开螺栓的 ...

请问张紧是怎么解决的呢?

网友:
同步带和设备连接位置,过转弯的地方不会和带轮干涉吗

网友:
您好,我想问一下,类似这种流水线式的传动,是如何计算惯量选择电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