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草图标注的时候如何选中实体的参照点?

楼主(2019-03-04):
如图
NX里面可以,SW怎么弄??
周围实体的点、线、面都不能选择。

网友A:
参照没打开。工具---选项找找

网友:
把上面的圆转换实体应用,然后弄成构造线

网友(点评):
每次都这样也太麻烦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参照没打开。工具---选项找找

状态是打开的,可还是不行

网友:
可以啊,把上面的圆凸台边线选中后会显示圆心的,圆心与下面的圆标注就可以了

网友B:
如楼上所说,直接使用尺寸标注即可,楼主不熟悉SW,不是应该谦虚点吗

还有,别张口闭口UG的,你在使用SW,就老老实实遵守SW的使用规则,达索没必要不也可能山寨UG的操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楼上所说,直接使用尺寸标注即可,楼主不熟悉SW,不是应该谦虚点吗

还有,别张口闭口UG的,你在使用SW ...

兄台所言极是,多谢指点。
不过兄台可能对我有些误解。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楼上所说,直接使用尺寸标注即可,楼主不熟悉SW,不是应该谦虚点吗

还有,别张口闭口UG的,你在使用SW ...

话说,提nx可能是为了练习打字速度的

网友:
除去楼上说的这些功能 还有一个比较麻烦的功能,在评估里有个测量功能可以用

网友:
直接选圆弧就可以了,这样出工程图时(模型)尺寸可以随中心线(先做好中心线),否则尺寸就是固定在圆心的很别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