铸铁和钢谁更抗压?

楼主(2019-03-04):
铸铁和钢谁更抗压?

网友:
铸铁也有好多种,钢也是,只能定那个铸铁和那和钢比较。

网友:
没有可比性,给出具体型号吧

网友A:
正常应该是铁。钢含碳少比较柔。铁含C多硬但是脆

网友:
火车跟汽车谁跑的更快?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正常应该是铁。钢含碳少比较柔。铁含C多硬但是脆

普通碳钢还是合金钢完全不清楚啊

网友:
张铁林VS郭德纲

网友:
引用 网友B:
普通碳钢还是合金钢完全不清楚啊

怎么说就没法比了,我们都按普通的来说嘛,

楼主:
机械设计书上,介绍键联接的许用挤压应力时,将键的材料分为钢和铸铁两种,根据该表,铸铁的许用挤压应力小于钢的

网友:
纠结这问题没什么意义,为什么很多机壳、底座选用铸铁(钢)件,HT150,200,QT450,QT500,ZG230-450,ZG270-500又都代表什么,选用原则是什么?碳钢件Q235,Q345,45都又放在哪里用?抗拉抗压屈服动辄几百MPa,具体是什么概念,单位面积上能承受多大的力?产生形变是强度问题还是刚度问题?需求量和生产工艺如何抉择?

网友:
按照当年学校实验,钢比铸铁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