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设计库生成型材求助

楼主(2019-03-04):
用solidworks设计库生成型材后,不是自己需要的规格,而且没有选择,请教怎么通过设计库调出自己需要的型材;我从2017版中调出的是5号槽钢,怎么变成10号槽钢。

网友:
自己添加制作型材库,,网上也有的

网友:
别用SW自己带的设计库,这个设计库是英制的。还要你编辑一大堆东西。直接下载迈迪工具集然后安装就可以了。这是咱们国产软件哈哈~其实楼主也可以自己画一个然后保存副本。这样就可以做一个三维模板。方法很多。楼主多用就方便了。

网友: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m9WHHJvKz1Vt2bBZsVSXrQ
提取码:wy0p

网友:
C:\Program Files\SOLIDWORKS Corp\SOLIDWORKS\lang\chinese-simplified\weldment profiles\iso
复制修改名称,然后打开草图修改,保存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