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跨距不锈钢框架结构,选用2mm厚的30*30的304不锈钢,如何控制焊接变形

楼主(2019-03-04):
RT,给公司设计了一种利用2mm不锈钢管焊接的平面框架结构,类似于焊接了一个长方形四边,再在框内加一些连接件加强筋之类的,跨距较长,达到3m,也就是这个长方形的长边是一根2mm厚、30*30外径,长达3m的方管,焊接成型后发现就是这个长边呈现弯曲变形很厉害,平面度超过1cm,请教各位大神如何控制焊接变形呢?焊后整形或者通过热处理的方式?(出于对空间和质量的要求,不能增加重量和增加框架厚度,所以无奈才做了一个单层平面框架)

网友A:
这个变形是必然的,上压机一类的做反变形吧,不过治标不治本,后续如果还有生产,换其他结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变形是必然的,上压机一类的做反变形吧,不过治标不治本,后续如果还有生产,换其他结构吧

我在想可不可以先把长边两根空心钢管内各塞入一根略小于内径的实心方钢,这样焊接时内部撑住不会变形,等焊后热处理去完残余应力,再取出实心方钢,这样会不会好一些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在想可不可以先把长边两根空心钢管内各塞入一根略小于内径的实心方钢,这样焊接时内部撑住不会变形,等 ...

这么细长的实心方钢,也是很容易弯的,你可以用手提中间一下试试,而且插进去容易,一旦外面方管变形想撤出来可就费劲了。还是多加工装支撑试试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在想可不可以先把长边两根空心钢管内各塞入一根略小于内径的实心方钢,这样焊接时内部撑住不会变形,等 ...

相信我,肯定拿不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么细长的实心方钢,也是很容易弯的,你可以用手提中间一下试试,而且插进去容易,一旦外面方管变形想撤 ...

嗯嗯,好的,谢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相信我,肯定拿不出来的

嗯嗯,看来是我想简单了

网友C:
焊接能改成螺丝或铆钉的话应该会好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焊接能改成螺丝或铆钉的话应该会好很多

螺丝和铆钉怕振动啊,这个架子是车载的,还是承力件

网友C:
引用 楼主:
螺丝和铆钉怕振动啊,这个架子是车载的,还是承力件

尝试一下先用螺丝锁起来再焊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尝试一下先用螺丝锁起来再焊呢

嗯嗯,谢谢啦

网友D(2019-05-27):
你这个不变形才叫怪,中间还是空心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不变形才叫怪,中间还是空心的

焊接变形是肯定的,那么焊后整形呢?有什么好的方法呢?

网友:
这个问题还真不好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