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学习一些电气和有限元分析,请大佬帮助

楼主(2019-03-04):
目前的工作是做产品结构设计(钣金壳体),发展有限(产品的结构都是在成熟的产品基础上做一些改动很简单)。目前想学习一些电气,和有限元分析方面的知识。做一点储备,在合适的时候换个工作。
各位大侠有什么好的书推荐吗?在学校的时候基础打得不是特别扎实,最好是从基础入门的书籍。
感激不尽!

网友A:
这个系列的
这个系列的PLC教材还是不错的。
如果是电气入门的话,先从《数字电子技术》《模拟电子技术》《电工电子技术》这些开始看吧,之后就是选择一个品牌的PLC、变频器,网上都能找到对应的教程。单片机的话,《单片微型计算机》这类的书都可以选一本看看。

有限元分析的话,一个是找相关的大学教材,剩下的看SW官方出的书就够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系列的这个系列的PLC教材还是不错的。
如果是电气入门的话,先从《数字电子技术》《模拟 ...

感谢!
电气大学有一点点基础,但是知识很局限。有限元分析学校没学过,但是我觉得很有必要学。
另外我想请教个问题,现在我们做电气的控制,一般都是plc用的比较多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谢!
电气大学有一点点基础,但是知识很局限。有限元分析学校没学过,但是我觉得很有必要学。
另外我 ...

电气控制要我说你看一大堆书,不如去公司里接半个月线,基本上啥都能搞明白了。
最基础的书不应该是上来就看PLC,电气自动化等书。
我一个从初中到大学毕业上物理课电气课都是打瞌睡。作业都是抄别人的一个人。总的电气经验就是一本技校的电气电路书和一本大学的电子电路逻辑然后就是半个月的接线工作。基本上就明白了电路上的大概作用和路数。做机械的明白个大概就可以了。至少在做设计的时候不会让电气工程师来一句我的线该怎么走啊!然后就是知道几个点,知道几个动作知道怎么驱动就行了。电路图有的我都看不懂,这里是复杂的,简单的都是可以的。建议楼主先走下我的路。
  然后就是学习PLC。建议楼主去QQ课堂里听听公开课。或者去淘宝上买教程。
  最后当基础打的差不多了。就一边工作一边买点有用的书。
有限元分析正在学习的路上。就不误导人了。

网友B:
电气控制目前我知道除了PLC之外还有IO板,IO板大概就是你小时候玩的那种遥控小汽车里的控制线路吧!然后就是大点的IO板。我的感觉就是一大堆继电器在一个板子上。还有就是电梯里的一个编码器加一个主板的控制方式。其它的很少见了。但是还是希望楼主学习PLC。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气控制要我说你看一大堆书,不如去公司里接半个月线,基本上啥都能搞明白了。
最基础的书不应该是上来 ...

当然我也想去接线呀啥的,操作理解的块学习得块。但是时间不允许呀,总得养活自己吧。本职工作做好,然后业余学,也只有看看书,看看教程了。主要是个人习惯,当然我觉得
看书来得更系统,记忆得更深刻。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气控制目前我知道除了PLC之外还有IO板,IO板大概就是你小时候玩的那种遥控小汽车里的控制线路吧!然后就 ...

好的,谢谢啦。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
电气大学有一点点基础,但是知识很局限。有限元分析学校没学过,但是我觉得很有必要学。
另外我 ...

PLC门槛比较低,基本上有点电气基础的人,很快就能上手,对国内的环境来说,Copy的难度很低(当然了,进口的难度非常大);单片机在北方地区还算是比较小众的,入门要难一些,Copy难度要大一些。PLC和单片机比较的话,有点windows对比DOS的感觉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PLC门槛比较低,基本上有点电气基础的人,很快就能上手,对国内的环境来说,Copy的难度很低(当然了,进 ...

我听他们讲过说PLC入门简单,但是要做好的话里面学问很深。
比喻很形象,感谢大侠。

网友C:
哈哈,我最近也在学PLC电气相关的知识,希望今年能学到看着电路图能调个设备就可以,不知道这个要求高不高,一起加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哈哈,我最近也在学PLC电气相关的知识,希望今年能学到看着电路图能调个设备就可以,不知道这个要求高不高 ...

如果只看图应该不是特别难吧,哈哈哈。

网友C:
大神帮忙看下这本书怎么样?
电气控制系统常用器件
1.1 电器的基本知识
1.1.1 电器的定义和分类
1.1.2 电磁式低压电器的基本结构和工作原理
1.2 接触器
1.2.1 接触器的用途及分类
1.2.2 接触器的结构及工作原理
1.2.3 接触器的技术参数
1.2.4 接触器的选择
1.3 继电器
1.3.1 电磁式继电器
1.3.2 热继电器
1.3.3 时间继电器
1.3.4 速度继电器
1.3.5 温度继电器
1.3.6 液位继电器
1.3.7 压力继电器
1.3.8 固态继电器
1.4 开关电器
1.4.1 刀开关
1.4.2 低压断路器
1.5 熔断器
1.5.1 熔断器的结构和分类
1.5.2 熔断器的保护特性
1.5.3 熔断器的技术参数
1.5.4 熔断器的选择
1.6 主令电器
1.6.1 控制按钮
1.6.2 转换开关
1.6.3 行程开关
1.6.4 接近开关
1.6.5 光电开关
1.7 信号电器
1.8 常用执行器件
1.8.1 电磁执行器件
1.8.2 常用驱动设备
1.9 常用检测仪表
1.10 常用安装附件
本章小结
思考题与练习题
第2章
电气控制线路基础
2.1 电气控制线路图的图形、文字符号及绘制原则
2.2 三相笼型异步电动机的基本控制线路
2.3 三相笼型异步电动机降压启运控制线路
2.4 三相笼型异步电动机制动控制线咱
2.5 三相笼型异步电动机速度控制线路
2.6 变频调速与变频器的使用
2.7 电气控制线路的简单设计法
2.8 典型生产机械电气控制线路分析
本章小结
思考题与练习题
第3章
可编程序控制器概述
3.1 PLC的产生和定义
3.2 PLC的发展
3.3 PLC的应用领域
3.4 PLC的特点
3.5 PLC与其他典型控制系统的区别
3.6 PLC的分类
3.7 PLC的系统组成
3.8 PLC的工作原理
3.9 PLC的编程语言
本章小结
思考题与练习题
第4章
S7—200 PLC基础知识
4.1 概述
4.2 硬件系统
……
第5章
PLC基本指令及程序设计
第6章 S7—200 PLC顺序控制指令及应用
第7章 S7—200 PLC功能指令及应用
第8章 S7—200 PLC网络通信技术及应用
第9章 PLC控制系统综合设计
第10章 编程软件及其使用
附录A 实验指导书
附录B 课程设计和毕业设计课题素材指导
附录C S7—200 PLC快速参考信息
参考文献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神帮忙看下这本书怎么样?
电气控制系统常用器件
1.1 电器的基本知识

大兄弟,你这个是电子档的吗?
能不能分享下呀!:lol:lol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大兄弟,你这个是电子档的吗?
能不能分享下呀!

这是买的书,想学习,还是要拿着纸质的比较好,电脑啥的除了小说能引人入胜,其他的都不能!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买的书,想学习,还是要拿着纸质的比较好,电脑啥的除了小说能引人入胜,其他的都不能!

握个爪

网友D:
引用 楼主:
大兄弟,你这个是电子档的吗?
能不能分享下呀!

http://zb.guaihou.com/zdoc/%E7%8E%B0%E4%BB%A3%E7%94%B5%E6%B0%94%E6%8E%A7%E5%88%B6%E5%8F%8APLC%E5%BA%94%E7%94%A8%E6%8A%80%E6%9C%AF%20%E7%AC%AC3%E7%89%88%20[%E7%8E%8B%E6%B0%B8%E5%8D%8E%20%E7%BC%96%E8%91%97]%202013%E5%B9%B4.pdf

楼主:
引用 网友D:
http://zb.guaihou.com/zdoc/%E7%8E%B0%E4%BB%A3%E7%94%B5%E6%B0%94%E6%8E%A7%E5%88%B6%E5%8F%8APLC%E5%B ...

感谢!

网友D:
引用 网友D:
http://zb.guaihou.com/zdoc/%E7%8E%B0%E4%BB%A3%E7%94%B5%E6%B0%94%E6%8E%A7%E5%88%B6%E5%8F%8APLC%E5%B ...

拿去学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拿去学吧

我已经下载了。么么哒。

网友D:
http://v.dxsbb.com/dianqi/455/
这是视频教程

楼主:
引用 网友D:
http://v.dxsbb.com/dianqi/455/
这是视频教程

:handshak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