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盘上料问题

楼主(2019-03-04):
现在设计一款自动上料机构,是转盘的分六个工位,每个工位装50零件,每取一个料,下面会自动上升一个高度,这样,机械手可以在同一个位置取料。
需要用到两个电机,一个电机是带动转盘的电机,一个是可以让料自动上升的电机,请问一下,这两个电机用哪种更经济些。

不需要速度太快,也不需要太精准,误差有个3-5mm也行,转盘直径1m,重量差不多80KG,加上料的话差不多110左右。之前查了用凸轮分割器,感觉有点贵,也有说用DD马达的,不知道怎么样,我考虑是转盘下用普通电机然后加光电检测,那个让料上升的用步进电机,不知道怎么样。

网友:
凸轮分割器的话普通交流电机即可。可以附加变频器控制速度与启停。顶料的话步进电机加丝杠或者淘宝上的螺杆电机即可。

网友A:
步进电机还嫌贵?

网友:
变位器 现成的

网友B:
上取式不如改为下取式,虽然多出一个推料动作,但能提高稳定性

网友(点评):
同理 我也觉得可行 ,就看他的产品需要需要做碰伤等防护

网友:
110KG,1M的转盘,凸轮分割器得多大啊,其转动时的惯性计算了吗?3-5mm的误差都能接受,我建议用电机+齿轮做,而且传动比尽量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上取式不如改为下取式,虽然多出一个推料动作,但能提高稳定性

为何不改机械手程序,直接机械手每次下降一个工件高度取料,
lz为何不想这样干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步进电机还嫌贵?

不太清楚价格,所以请教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何不改机械手程序,直接机械手每次下降一个工件高度取料,
lz为何不想这样干呢?

也可以,只是担心机械手升降会影响上料时间,每个料的时间差不多也就是几秒钟。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取式不如改为下取式,虽然多出一个推料动作,但能提高稳定性

多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太清楚价格,所以请教一下。

步进加驱动器千把块

网友D:
齿轮比较好,然后传感器定位,取料用弹簧上顶,然后气缸或者丝杆推

楼主:
引用 网友D:
齿轮比较好,然后传感器定位,取料用弹簧上顶,然后气缸或者丝杆推

之前想的是电机带减速机或者变频电机,这个是转盘的,然后价格光电开关,转到位后停止。顶料那个用步进也是加光电,想着这样价格会低一些,可靠性应该也可以的。

网友:
回转支持轴承内齿,加光电开关,顶升用丝杆,螺母不动,丝杆动。

网友:
能把图发我学习一下吗

网友:
转盘用步进电机+同步带轮适当的速比,通过光电开关控制定位
上升也用步进电机+同步带轮适当的速比+丝杆,

网友:
引用 楼主:
之前想的是电机带减速机或者变频电机,这个是转盘的,然后价格光电开关,转到位后停止。顶料那个用步进也 ...

主轴用减速电机,带刹车的,否则容易过位,大盘最好带定位,比如用气缸或者弹性滚轮与凹槽配合。

网友:
精度要求不高直接用减速步进电机加光电控制就好了,没必要分割器,到光电开关了程序上有个减速,调试的时候调整好位置,每次的重复定位错不了多少

网友:
顶料我们常用液压缸

网友E:
一个电机,用齿轮固定传动比实施升降,比较稳妥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个电机,用齿轮固定传动比实施升降,比较稳妥

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