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用手电钻在20厚的钢板上打直径6mm的通孔,难度大吗?

楼主(2019-03-04):
请问用手电钻在20厚的钢板上打直径6mm的通孔,难度大吗?

网友:
工人不爱干

网友(点评):
是啊,比起钻孔,工人更喜欢焊块带螺孔的板,甚至焊个螺母。

网友:
只要位置不是太刁钻,很简单,就是看你打的准不准。

网友:
施工没难度,就怕有其他

网友A:
用磁铁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磁铁钻

磁铁钻容易把钻头上磁,不利于钻头寿命

网友:
费劲,不好做
建议用磁座钻或者钻床

网友:
钢板上一般都用磁力钻

网友:
  不到不得己,谁会用手电钻在厚板上打孔?这个时候还有必要考虑钻头的寿命?不到十块一个普通钻头。

网友:
钳工轻松搞定的,很方便的。

网友:
不太好打,要求手电钻要摆的正一点,尽量与端面垂直,用劲还要均匀,是个技术活

网友(点评):
说得对,这是心法

网友:
不好弄,力度可能不够

网友:
少量几个孔,小意思,量大就别这样了

网友C:
我经常手电钻干。

网友(点评):
我只用手电钻钻过薄板,厚板没信心。还是你牛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经常手电钻干。

φ6的20不算厚,当然还要看材料。

网友:
自己那个钻试试就知道了,这问题还问人!告诉你,很费力气!

网友:
你打个试试  保证你冬天能满头大汗

网友(点评):
很有画面感!

网友:
应该比较轻松的。如果很多的话用磁力钻也不差。如果钻头有磁性可以买一个脱磁的东东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磁铁钻容易把钻头上磁,不利于钻头寿命

吃饭容易塞牙,不能吃

网友:
钻是没有问题,就是效率第低。

网友:
大板上摇臂钻,小板直接台钻

网友:
不是很好处理的,很容易钻偏

网友:
很费劲吧,铝板还好,钢板难搞

网友:
很费劲,工人会骂娘的

网友(2019-04-07):
施工难度不大,就是不愿意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