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70mm长,外径20mm,内径5mm的钢管

楼主(2019-03-04):
请问670mm长的钢管,外径要20mm,内径5mm,内径比5mm小也可以,市面上能买得到吗?或者买根20mm的轴能加工出来吗?中间5 mm孔没要求,只要打通能通气就行

网友A:
可以直接做吧,因为你中间孔只是通气使用

网友:
中间两头打孔,通了就行

网友:
大管套小管,两端焊接磨平就可以了。

网友:
无缝钢管φ20x6

网友:
看错了,我以为壁厚5

网友:
没有这么厚的,标准最大规格:直径20mmX壁厚6mm,如果你需要加工外表面,只买20的轴是加工不出来的,你需要放余量加工,不加工那就买20的轴

网友:
不要哈哈,60年代我们单位进过这种规格的枪管

网友B:
我干过内径5的深孔钻可以干到400mm深,外径不限制,应该有可以还深一点的深孔钻,你可以咨询专门深孔钻的加工商!

网友:
这么深的孔 加工不简单啊

网友:
买根管,外径加工到20mm,端头堵上,打个5mm的孔,齐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直接做吧,因为你中间孔只是通气使用

供应商嫌孔太长不好觉得打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干过内径5的深孔钻可以干到400mm深,外径不限制,应该有可以还深一点的深孔钻,你可以咨询专门深孔钻的加 ...

是直接打400深还是两侧打,加起来共400深,我这两侧打的话单侧打335深就够了

网友:
壁厚这么厚是要干啥用啊? 我们做超高压设备 管路壁厚也就4个左右。成品不好买 加工 精度如果要求不高的话 深孔钻没准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