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说机械社区卧虎藏龙,希望各位大侠不吝赐教,感谢

楼主(2019-03-04):
问题描述如图,希望机械社区的大侠一起讨论下用什么机构来实现,谢谢

网友A:
好像游戏机,用气吹可以吗。再靠重力自己回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游戏机,用气吹可以吗。再靠重力自己回来。

感谢大侠,不是游戏机,还有是水平运动,与重力无关

网友B:
你这个每个球的速度都不一样,只能每个球配动力,我选择机械手,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每个球的速度都不一样,只能每个球配动力,我选择机械手,哈哈哈

球是固定到下面的连杆上的,是一种互动装置,供人操作

网友C:
用电磁发射,感觉你有方案了,拿出来讨论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电磁发射,感觉你有方案了,拿出来讨论一下

大侠真是脑洞打开,电磁发射是什么鬼,我就是没有很好的方案所以才来求助呢

网友:
以己昏昏使人昭昭,找个专业的人,有偿请教吧

网友:
甩开,利用离心力。F=mv^2/r,v=wr,F=ma,(F是切线方向,与连珠线正交),
所以a=v^2/r=(wr)^2/r=w^2*r。R1<R2<R3,
所以a1<a2<a3。
S=S0+0.5at^2,S1<S2<S3.。连珠线上的距离与S成正比。
先有理论,后有机构。
(算不算精华)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大侠真是脑洞打开,电磁发射是什么鬼,我就是没有很好的方案所以才来求助呢

加速度,你既然想越远越快,必须需要一直有力作用,至于不同的球距离标定点有不同的速度,你可以选择不同重量的球(或者圆柱体)质量小的加速度高,你不知道电磁发射是什么鬼,我的天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加速度,你既然想越远越快,必须需要一直有力作用,至于不同的球距离标定点有不同的速度,你可以选择不同 ...

请解释下电磁发射?还有怎么用电磁发射来实现我所提到的机械结构,谢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请解释下电磁发射?还有怎么用电磁发射来实现我所提到的机械结构,谢谢

电磁发射技术是继化学能发射之后出现的一种新概念动能发射技术,按结构和原理的不同,可分为电磁轨道式和电磁线圈式两种。前者可以理解为一个单匝直线电动机,后者可以理解为圆筒状电动机,其实质都是按照电动机原理工作。电磁发射技术在科学实验、军事和工业交通等多种领域具有广泛的应用前景。作为科学研究手段,可以用于受控核聚变试验和高压物理领域作为军事应用,可以进行电磁炮弹和导 弹 的 发 射,用 于 地面防空、拦截弹道导弹、摧毁军事卫星,还可以用于航母上的飞机弹射系统等; 在工业交通领域,可以用于电磁抽油机和高速电磁列车等。

电磁发射技术是借助电磁能做功,将电磁能转化为弹丸等有效载荷的动能的一种发射技术。与常规的化学发射方式相比,电磁发射方式具有明显的优势。电磁发射能提供较大动能,可将弹丸等有效载荷加速到化学发射方式难以达到的超高初速和射速,且速度可任意调控,精度高,射程远,威力大,发射过程不易受到干扰,无噪声,无烟雾效应产生,系统生存能力强。因此该技术在超远程压制、防空反导、微小卫星发射等领域具有重要的应用前景。

线圈,交变电流,是根据负载确定的,你既然画了一个大概图,没有应用场景,我只能给这种大概方案,要想具体的还是要自己设计,其实我觉得思路设计点很重要,你可以看看做电磁发射的小实验,往商业化产品上做设计就可以
没钱没方案

网友:
如果不差钱就配5套伺服驱动系统,单独控制每个球,这是最笨的方法,但是肯定能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磁发射技术是继化学能发射之后出现的一种新概念动能发射技术,按结构和原理的不同,可分为电磁轨道式和 ...

大神,百度百科复制粘贴的好啊

网友:
可以用直线电机,一根轨道上多个独立运动模块

网友D:
可能是用连杆机构实现的,以前见过一台穿鞋带机械,通过连杆长短臂实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能是用连杆机构实现的,以前见过一台穿鞋带机械,通过连杆长短臂实现的

大侠靠谱,我就是用连杆来实现的 ,目前在优化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