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加减速曲线可以为三角形吗?

楼主(2019-03-04):
有两种曲线,一种是ADEC的梯形,一种是ABC的三角形,两者所花费的时间及转过的角度相同。

网友:
纵坐标W代表什么,步进电机都是加减速曲线,你这W-t坐标玩的是什么鬼把戏

楼主:
|布鲁斯李发表于 03-04 16:47纵坐标W代表什么,步进电机都是加减速曲线,你这W-t坐标玩的是什么鬼把戏
w代表角速度

网友:
举例:总脉冲1000,AB加速499,尖BC,2个脉冲,CD减速499,程序PLSY D200(速度)D202(总脉冲数)K499(加减速曲线) Y0

网友:
用单片机控制更加灵活,可以跑任意的三角形

楼主:
|午子仙毫发表于 03-05 14:18用单片机控制更加灵活,可以跑任意的三角形
那为啥在步进电机选型手册里面我看到的图都是梯形的呢?梯形的有什么好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