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个什么软件?

楼主(2019-03-04):
不好意思,英文极差,看不懂这是个什么软件,请不要见笑,谢谢

网友:
proe的后代

网友:
最初也就是各种野火版的PRO/E,这几年升级换代变成Creo了,应该最新到5.0了,前年我上家公司刚引进统一由SW换成Creo了,可以搜到中文破解版的

网友:
上面写了PTC creo

楼主:
谢谢各位大侠热心相助,这个能不能在SW上打开,全英文的不会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大侠热心相助,这个能不能在SW上打开,全英文的不会用

转个STP格式就OK了,现在做结构设计的很多都用CROE了

网友:
   PTC Creo 5.0软件               magnet:?xt=urn:btih:012df0bfe764b57031ffcf863b65f5a1ae957a2d 下载地址
                                           http://www.proewildfire.cn/thread-144307-1-1.html安装方法

网友:
proe的的儿子,原来PTC的proe问题一大堆,后来重启炉灶做了个CREO.

网友:
有中文版的

网友(2019-04-24):
ptc有中文版的可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