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快速地在0.1mm厚的铜板上做出0.1mm宽度的缝隙,缝隙长2mm

楼主(2019-03-04):
RT,求教大神给出尽可能快,精度尽可能高的方法

补充内容 (2019-3-5 08:53):
我想过用激光。但网上说激光的切割缝隙至少都有0.1,而且精度不高。用线切割的话,速度太慢效率提不起来。至于冲压,冲压头是个难题......

补充内容 (2019-3-5 08:54):
11楼有张示意图,谢谢各位朋友

补充内容 (2019-3-11 08:56):
感谢朋友们支招,我会逐一尝试

网友A:
可以试试压力机

网友B:
楼主还是详细的说一下工件的情况吧,最好有个大概的图纸
如果可以摆成一排来加工的话,使用锯片铣刀,一次铣过,设计个工装即可

网友:
没有精度,用冲子都可以。

网友:
3楼社友说的激光效率高。

网友:
化学处理,洗板。

网友:
千万要看标题,快速! 首选激光

网友C:
化学处理,蚀刻。

楼主:
如图,如果可以的话,0.1缝隙公差为-0.05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试试压力机

请问压力机是需要特殊冲压模具吗?0.1的缝隙会不会精度太低?

楼主:
引用 网友D:
激光

如果用激光的话,要求会不会太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还是详细的说一下工件的情况吧,最好有个大概的图纸
如果可以摆成一排来加工的话,使用锯片铣刀,一次 ...

如果用铣刀或者锯片的话,刀具会不会很难搞?

楼主:
引用 网友C:
化学处理,蚀刻。

蚀刻怎么个弄法,不是很懂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压力机是需要特殊冲压模具吗?0.1的缝隙会不会精度太低?

确实有点,这个是有点难度。

网友:
貌似激光或者电火花钻孔是比较可行的,线切割基本没戏,因为线切割需要穿线孔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用铣刀或者锯片的话,刀具会不会很难搞?

看到图片之后发现铣刀做不了,得设计专业的设备吧

网友:
做模具冲

网友E:
千万别用激光,铜反射光线,会把激光头烧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用铣刀或者锯片的话,刀具会不会很难搞?

工件太薄,没法装夹平整

网友F:
我觉得应该是化学蚀刻,电路板不就是这么干的

网友G:
引用 楼主:
如图,如果可以的话,0.1缝隙公差为-0.05更好

用10°锥刀可以做的,就是单边有个5°的斜角。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觉得应该是化学蚀刻,电路板不就是这么干的

<蚀刻工艺解决怎么加工0.1mm孔问题时,必不可少的环节需要受到材料厚度的限制。一般情况下,开0.1mm小孔,在蚀刻加工的时候,使用的材料厚度必须在0.03-0.05mm之前,如厚度大于0.08mm的时候,就不适用蚀刻工艺来解决0.1mm小孔加工的问题了。因为,此时由于化学蚀刻的药剂的扩张性无法满足蚀刻小孔的要求。>这是我在网上查到的,不知道是否正确。对蚀刻这一块接触几无。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用10°锥刀可以做的,就是单边有个5°的斜角。

我觉得用刀具批量生产的关键问题是刀具的选材和加工。希望可以给出建议

网友G:
引用 楼主:
我觉得用刀具批量生产的关键问题是刀具的选材和加工。希望可以给出建议

刀具材料:硬质合金就可以  由于材料牌号的不同,实际的加工参数需要根据设备、工艺具体调整

网友:
电路板上的铜膜就是用洗的,需要的地方保护起来,要镂空的用化学药水洗掉

网友:
同意楼上

楼主:
引用 网友G:
刀具材料:硬质合金就可以  由于材料牌号的不同,实际的加工参数需要根据设备、工艺具体调整

这种方式如果可行的话,成本应该最低,速度最快。朋友有接触过这么小的冲头吗?

网友:
冲压效率是最高的,不行的话用电火花精度可以保证

网友:
引用 网友E:
千万别用激光,铜反射光线,会把激光头烧了。

铜,铝等都是属于高反射材料,激光切割没有切钢那样快和好。但是不要担心,有防反镜片,激光头烧不了。

网友:
可以参考做钢笔笔尖开槽方法

网友(2020-04-01):
冲压吧,冲头弄个斜度冲头

网友(2020-08-17):
我觉得冲压是靠谱的。是铜板在下面移动要达到要求,必须是数控冲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