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曲面怎么切不了呢

楼主(2019-03-04):
谁在线,帮我分析下,我要切3个位置,只分割切除了1个,另外2个什么分割不了呢,一分割就是整体

楼主:
分割画圈的那2个,老是分割不了,谁知道是什么原因呢,已经分割了1个了。

网友:
没准你用错了命令。

网友:
不属于同一实体,选择所有实体。或用组合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