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服务器和电脑加密

楼主(2019-03-04):
各位大佬:
咨询一些问题:
1、机械设计,老板提到能不能用一个大的服务器,然后大家只配显示屏和键鼠就能工作了
如果可行,帮忙推荐下
不可行,我会选用的电脑配置为:主频3.3以上,16G内存以上,专业图形显卡,带固态盘

现在公司6个机械设计工程师
2、电脑加密
公司自动化成了一年多,一直处于开放状态,准备增加电脑加密软件,有没有什么推荐的品牌?
感谢

网友:
这工作应该It部门,或者自动化部门,再或者电气来捣鼓捣鼓,怎么着也轮不到机械工程师操心

网友(点评):
小公司,没办法

网友:
做机械的你会玩主从模式吗?会玩多服务器模式吗?会玩服务器与客户机配置吗?  再者你有生产者消费者模式概念吗?
      最简单再直白一点,你的电脑玩多系统了吗? 装虚拟机了吗?  如果你啥都没玩过,还是尽情的驰骋在机械的海洋里吧

网友:
这么折腾,花钱更多。

网友:
1、玩三维软件用0客户端模式的都是被坑死的,不用考虑了
2、类似的国产加密软件有很多,需要的话可以给你推荐

网友(点评):
推荐几个国产加密软件,这个比较着急上,性价比高点的

网友(点评):
亿赛通还可以

网友(点评):
大侠用亿赛通的? 请问有没有遇到装了之后从软件里打开文件夹,会刷新几秒的情况? 你们用的是最新版的亿赛通还是老版本的?

网友:
1.理论上是可行的,但花费不菲,详情可咨询电脑销售单位。
2.IP-guard、亿赛通、帷幄、金锐绿盾、中软、敏捷科技、明朝万达等

网友:
三维软件用客户端模式的都是被坑死的,不用考虑了;
加密我们现在用的就是IP-guard,感觉还行

网友:
@禹龙yl

别发广告了,就lz这个应用,看看能否发表点意见和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