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面度标注问题请教

楼主(2019-03-04):
请教大家一下,一个工件上下两面都有平面度要求时,附件中这样的标注是正确的吗?

网友:
目测下面是保证不了平面度的。

网友:
正确,就是这么大的公差有必要标出来吗。。。

网友:
平行度保证不了平面度吧

网友:
下表面再加个平面度

网友:
下面也要标平面度,一般平行度会标得比平面度大点。

网友:
上下都标,得查机械设计手册,还和板的大小,公差等级和材质有关系

网友:
这么标准,可以理解,A面是基准面,测量平面度,然后以A面为基准, 测量另外一面的平行度
不过你这0.5的公差,是零件很大,还是随意标准的,这公差,尺寸公差都基本能包括住了

网友:
不一样的

网友:
|七曜神权发表于 03-05 08:22下面也要标平面度,一般平行度会标得比平面度大点。
机械公差安卓版,各种公差查询图文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