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关于自动包装机的封口问题

楼主(2019-03-04):
想做一个自动包装机,封口处,是不是铝型材里挖一个圆孔,把加热条放进去加热呢,有没有这里加热的详细结构介绍一下啊,小弟不胜感激。

网友:
LZ之前是做什么行业的?

网友:
高频加热了解一下

网友:
加热棒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选购,再做一个孔固定。

网友:
现在都用超声波了

网友A:
钻孔塞发热棒进去。封口模具不是用铝材的,铝太软,封口纹路很快就压坏了

网友B(2021-09-01):
引用 网友A:
钻孔塞发热棒进去。封口模具不是用铝材的,铝太软,封口纹路很快就压坏了

大侠,请教一下封口选材问题,封口材质用什么比较好?

网友(2023-03-21):
引用 网友B:
大侠,请教一下封口选材问题,封口材质用什么比较好?

铬钢 线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