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牙螺纹加工的问题

楼主(2019-03-05):
加工件事地质管,螺纹大径122mm,4mm导程方牙螺纹,选用哪种加工刀具,什么加工参数最优化?

网友:
方法也有很多,小批量的话普车也可以,大批量建议数控车床加工。
要注意在车床上车削螺纹可采用成形车刀或螺纹梳刀。用成形车刀车削螺纹,由于刀具结构简单,是单件和小批生产螺纹工件的常用方法;用螺纹梳刀车削螺纹,生产效率高,但刀具结构复杂,只适于中、大批量生产中车削细牙的短螺纹工件。

网友A:
选用矩形螺纹刀具加工即可,因为螺纹的槽宽比较大,最好使用一些刀具进行开粗,然后再用矩形螺纹车刀进行加工,左右进刀法,每次吃刀量在0.1mm左右即可,具体尺寸数据在机械设计手册上都可以查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选用矩形螺纹刀具加工即可,因为螺纹的槽宽比较大,最好使用一些刀具进行开粗,然后再用矩形螺纹车刀进行 ...

十分感谢您的回复,因为加工件是ZD40无缝管,网上查询材质是50Mn,而且无缝管壁很薄约3mm,您推荐的刀片也有试过,太过锋利使用中不耐磨且易崩刃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