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床用动力刀钻孔刀具寿命不好

楼主(2019-03-05):
各位好!

一款零件,车端面外圆后,需要在端面钻4个深孔深度40,现在的工艺是:
1、先预钻孔,孔径4mm,孔深4mm
2、4毫米钻头钻孔(带有中心出水)

转速:4000r/min
进给:0.08mm/r

问题:
寿命底,平均只有100件左右
钻头还经常断

措施:
1、钻头跳动调在0.01mm以内
2、更换各种钻头
3、调整转速进给,转速3000-4500,进给0.03-0.08
4、啄式钻孔

材料:F45MnVS

材料:F45MnVS

网友A:
1,中心出水压力多少 2.可以选择液压刀柄 3.查看硬质合金钻头出来的铁削形状然后更改刃形。

楼主:
引用 网友A:
1,中心出水压力多少 2.可以选择液压刀柄 3.查看硬质合金钻头出来的铁削形状然后更改刃形。

谢谢,中心出水压力0.7mpa

网友:
0.7的话已经很高了,还是从钻头刃型上优化吧。

网友B:
大哥 您公司在哪?我是专门做钻头的加微信可以聊一聊18260267369

网友:
不要告诉大家那是不锈钢

网友:
刀具寿命根据刀径和要求的钻孔精度不同而有所变化,0.5mm以下的孔寿命一般为2000~3000孔,可研磨4次;0.5mm以上的孔寿命一般为2500~3000孔,可研磨5次。研磨后寿命会适当减少。

网友C:
楼主遇到的这种问题我做过实验,而且可以解决
1、刀具选择要正确,整体硬质合金
2、不需要预钻,保证端面平整,直接钻即可
3、冷却液压力不足,0.7mpa的压力不够
楼主还有重要的一点没有提,是什么材料,如果材料和我试的是一样的,一个钻头生产200-300件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
还是那句话:影响刀具的因素太多,要排查原因,前提是要信息全面、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哥 您公司在哪?我是专门做钻头的加微信可以聊一聊18260267369

江苏昆山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遇到的这种问题我做过实验,而且可以解决
1、刀具选择要正确,整体硬质合金
2、不需要预钻,保证端面 ...

材料是含锰、钒的45号钢牌号:F45MnVS

网友D:
引用 楼主:
材料是含锰、钒的45号钢牌号:F45MnVS

所谓的易切钢,但实际上不点也不好切,是这感觉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材料是含锰、钒的45号钢牌号:F45MnVS

一个钻头保守估计可以做200件以上没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江苏昆山

大佬给个联系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佬给个联系方式

QQ:  40444941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所谓的易切钢,但实际上不点也不好切,是这感觉吧?

很不好加工,废刀

网友:
引用 楼主:
QQ:  40444941

我加你了 你通过一下  QQ名 乔巴

网友E:
楼主可以把材料说下哦,这样便于大家讨论哦

网友D:
如果设备夹具没问题,用株钻钻头又便宜又好。
当然还有个问题,这材料稳定性不太好哟。

网友(点评):
华师傅,说的是株钻材料稳定性不好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可以把材料说下哦,这样便于大家讨论哦

材料:  F45MnVS
叫做易切削钢,实际上没那么好切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设备夹具没问题,用株钻钻头又便宜又好。
当然还有个问题,这材料稳定性不太好哟。

株钻是什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株钻是什么?

好吧,当我没说。

网友:
我们是生产铣刀、钻头、非标刀具厂家,有需要的可以联系微信:huachungao321   电话:13606142594
我们可以帮助客户解决技术上遇到的难题,也可以有针对性的设计非标准产品,帮助客户节约降本 江苏常州

网友(2019-04-29):
0.7Mp?外转内啊,好像没见过低于20KG的,你第一刀不能打深点吗,打到15应该一点问题没有啊,还不用抬刀,第二把刀转速低点,每转0.06左右,如果排屑没问题,尽量不要啄式进给,再不行定做抛物线钻头去,常州这边多的很,离你也不远。

网友:
动力刀头校准没有?如果两个法线和Z轴不平行,很容易断的,我在无锡帮客户搞过,最后原因就是刀又点斜了,这玩意脆弱的很,过段时间要检查一下。

网友:
0.7的压力不够的!

网友:
预钻孔钻尖角是不是比深孔钻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