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种T内槽有钢制的吗?

楼主(2019-03-05):
图片的是塑料的,,钢制的上网一直找不到,也不知道叫什么

我在现成的机器上见过,做得很光滑,好像导轨那种感觉。但上网都找不到这样的产品,不知道哪里有卖?

网友:
铝型材应该有这样的

网友:
百度搜,T型槽型材,有好多呀。
如果真的没有你需要的型材类型(材质,规格什么的)。
就只能找加工厂加工了。

网友:
有铝型材的,不知道铸钢的有没有

网友:
这种其实自己做一个也不费事儿。45号钢,成型刀铣槽,再表面发黑。

网友:
T型槽的型钢还真没见过。

网友A:
楼主,你还要吗,我们是做冷拉异形钢的,你那产品量大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还要吗,我们是做冷拉异形钢的,你那产品量大吗

用量很少,设计阶段

网友:
|okmeiyou发表于 03-10 16:11
用量很少,设计阶段

能加个微信嘛,说不定将来有合作的机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