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如下滑梯怎么用SolidWorks画出来(非螺旋结构)

楼主(2019-03-05):
垂直拐弯斜坡

楼主:
我知道扫描,但是这个扫描路径的3D曲线怎么确定?

网友:
一个截面一个截面画

网友:
放样,不需要知道路径的3D曲线怎么确定

网友:
这个滑梯,扫描比放样方便吧

网友A:
显然楼主的问题不是如何用软件画,而是如何把滑梯的路径用数学曲线表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显然楼主的问题不是如何用软件画,而是如何把滑梯的路径用数学曲线表示。

是的,大神说的对,我表达有问题,这种函数公式怎么算

网友:
可以通过投影曲线构建三维曲线的方法~

网友:
按导引线扫略,截面记得和引导线的法向垂直。

网友(2019-04-30):
引用 楼主:
我知道扫描,但是这个扫描路径的3D曲线怎么确定?

我是设计水滑梯的,这种滑梯有两个主要参数,一个上螺旋升角,一个是平面上的圆弧半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