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懂就问!这种自行车副把是如何设计到加工成型的呢?铝合金材质

楼主(2019-03-05):
这种铝合金副把手是用曲面画三维模型  然后CNC 一体成型的吗?或者开模铸造?

网友:
精密压铸-----cnc------打磨-------氧化-------丝印
我猜的

网友:
应该是开模压铸的吧

网友:
大批量的开模铸造

网友A:
楼主应该用手弹一下,看圆管那部分是否是空心的。这涉及到不同工艺
可能有焊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应该用手弹一下,看圆管那部分是否是空心的。这涉及到不同工艺
可能有焊接

空心的~~~

网友A:
哈哈,你觉得上面那些方法对吗?
我不确信挤管,弯曲,冲压,整形能不能做到。
但我确信用板材成型焊接做这个没有问题。
你的图片不够用来判断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哈,你觉得上面那些方法对吗?

压铸可以的~~但量太小 在想用个弯管 焊个座子 怎么样~~

网友B:
折弯应该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折弯应该是可以的

这种折弯怎么弄?与车固定的那一端 ?

网友:
引用 楼主:
压铸可以的~~但量太小 在想用个弯管 焊个座子 怎么样~~

拆下来,仔细看看就知道了。焊接的话,内部有痕迹。

网友:
开模铸造出来的,再表面抛光处理。

网友:
批量大的话,一定是开模压铸的

网友:
铸造后弯曲

网友(2019-11-23):
固定带螺孔部分是铸造或者切削,空心扶手静力压入套上去,然后弯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