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的那些模板

楼主(2019-03-05):
1. 最近在看三维模型,有时候鼠标一划,视图区就没模型了,要用 整屏显示全图 才能看到模型。 我想问的是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如何避免?
 当然了,可以用 鼠标右键点击 整屏显示全图  找回模型,那不是麻烦嘛;
2. 公司里搞了各种模板,我不知道是哪个人最先搞出来的,只知道如何用。  关于这些模板,我想还是要从头开始自己制作一遍,才算掌握。 有此方面的教程吗? 或者大侠的帖子吗?

网友:
双击滚轮可快速找到模型

网友:
我要自学网里有各种软件教程

网友:
百度一下有很多教程

网友:
会制作模板的不多吧

网友:
但还是要会不然缩手缩脚的

网友:
SW打开时把文件类型改成*.PRTDOT;*ASMDOT;*DRWDOT,就会自动打开模板文件夹,自己打开一个,修改一下另存看看是什么效果,多试试就会了

网友:
首先要搞清楚各个模板对于的数模,这样再查找时才有针对性。

网友:
因为你的建模不在中心,鼠标一划多数都是按照绝对原点来旋转或是平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