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道国外价格及成本,如何定出口价?

楼主(2019-03-05):
如题,从国外网站上查到的,国外同行的价格,比如130元,而新设计的东西,实现同样的功能,性能还有胜出,但成本只有4元。该如何定出口价?

网友:
这么暴利的东西一般有专利吧?要么130绝对是零售价,还有N多折扣。

楼主:
刚查了一下,上面的130价格应该是含税不含运费,这是他们公司官网商店的价格;
查了下欧洲的价格,exc. VAT是?13.47,inc. VAT 价格是16.16。

想问下,出口价该怎么定?

网友:
你应该反过来想,新品比旧品低多少,客户才会采用新品

楼主:
没做过外贸,能否具体点?
补充一下,新设计工艺极其简单,但性能还要超过国外的。

网友:
如果有替代(技术)优势(需求量保证,国外同类厂比较少),那就一半到1/3,或者需要倾销,例如日用品什么的10分之一都有

楼主:
感谢您的指点,性能是有绝对的替代优势,就是太好做了点。最后一点反而是我担心的。

网友:
如果成本这么低,那你就把利润多增加几倍!

网友:
利润越大越好,以后老外客户会慢慢要求你们降价的,给自己留条后路啊

楼主:
感谢各位大侠,国外同行的方案导致工艺复杂所以才那么贵;虽然新设计的性能提升了但太好做了,老外也不傻,一看就明白了,一是担心他们说我贪、拼命压价,二是担心价格要高了他们直接自己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