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w自上而下设计

楼主(2019-03-05):
请教大家一下,自上而下设计的话,有两种实现方式,一个是在装配体中生成新零件,一种是在零件中生成两个实体,大家一般怎么选择的?哪个方便些

网友A:
操作熟练并且头脑够清晰就在装配体里新建零件,嫌麻烦怕出错还是做好零件再放进装配体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操作熟练并且头脑够清晰就在装配体里新建零件,嫌麻烦怕出错还是做好零件再放进装配体吧

感谢回复,我的意思是想和大家探讨下在零件里生成多实体进行自上而下设计和在装配体生成新零件自上而下设计的各自优缺点。而不是之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也就是你说的先生成零件)的区别

网友:
焊接件建议用多实体,装配关系建议用草图驱动。

网友B:
一般焊件用多实体。主机的原始设计一般都是在CAXA里完成方案的(个人习惯)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焊件用多实体。主机的原始设计一般都是在CAXA里完成方案的(个人习惯)

确实,焊件一般自动就是多实体。我之前都是用的多实体,到了新公司发现别人都是在装配体里进行。说来惭愧,之前没想到这么用。所以想和大家对比下两种方式。CAXA做2维布局?

网友:
|2782104275发表于 03-05 11:08
确实,焊件一般自动就是多实体。我之前都是用的多实体,到了新公司发现别人都是在装配体里进行。说来惭愧,之前没想到这么用。所以想和大家对比下两种方式。CAXA做2维布局?

出的焊件怎么出bom表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操作熟练并且头脑够清晰就在装配体里新建零件,嫌麻烦怕出错还是做好零件再放进装配体吧

“做好零件再放进装配体”这......

如果是设计毫无参照(说白了就是抄袭)的新产品那么零件是根据什么做好的呢?

所以说自下而上的所谓设计(即先建好零件再组装) 其实就是抄袭

网友D:
|2782104275发表于 03-05 11:08
确实,焊件一般自动就是多实体。我之前都是用的多实体,到了新公司发现别人都是在装配体里进行。说来惭愧,之前没想到这么用。所以想和大家对比下两种方式。CAXA做2维布局?

用焊件画出来了,还得一根根拆解开来加工是不?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焊件画出来了,还得一根根拆解开来加工是不?

该怎么加工和图纸没关系啊。就像你给了装配图那些零件也不会自己装好啊。BOM表就在工程图里添加切割清单,做法都是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做好零件再放进装配体”这......

如果是设计毫无参照(说白了就是抄袭)的新产品那么零件是根据什么 ...

也不要这么说嘛。大家都是从初学者一步步来的,一开始设计零件必然都是自下而上的。不一定就是抄袭

网友:
引用 网友C:
“做好零件再放进装配体”这......

如果是设计毫无参照(说白了就是抄袭)的新产品那么零件是根据什么 ...

不一定都是抄袭,记住了主要参数先把零件画出来再放进装配体也没什么问题,看个人习惯吧,当然自上而下是正统的操作

网友:
自顶向下是在装配环境下建立子零件 分为关联和非关联  关联好处是尺寸关联 坏处是软件把控不好更改时容易报错  建议刚开始时使用传统装配建模 需要配合时再用top-down

网友:
多实体对系统资源占用少,所以部件少用多实体效率高点,但是管理麻烦,部件也不好代用(更换或者用到其它部件中),出图也麻烦
装配体占用资源会多点,配置要求高,但部件管理方便

网友:
还是第一重方便,先有装配,再有零件,这个才是自顶向下设计。

网友:
如果在装配体中生成零件,以后要进行系列化设计和生产,修改模型会非常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