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滚珠丝杆的问题,求教各位!

楼主(2019-03-05):
要求:设计一个自动上下往复运动的结构,丝杠只能放置在一侧方案:滚珠丝杠垂直安装,带电机

遇到的问题:1.丝杠运转不流畅
2.丝杠滑块受到不对称的轴向力
求教各位,上述两个问题怎么解决。

网友A:
你看看开箱机上下是咋弄得

楼主:
对啊,如果一左一右分别放一个直线导轨,是不是就可以解决了,只不过丝杠不能放中间,不知道会不会出现受力不均匀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看看开箱机上下是咋弄得

好的,谢谢提示

网友:
没看见导辊

网友B:
机架强度不行,容易变形,变形了肯定导轨与丝杠不平行,首先得保证好滑台导轨的刚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机架强度不行,容易变形,变形了肯定导轨与丝杠不平行,首先得保证好滑台导轨的刚性

好的,这个也是要考虑的问题

网友C:
如图。
左右两根导轨跨距大的话,必须要每根导轨上2个滑块,否则会憋死。

楼主可以多看看别人的平移平台是怎么做的

网友D:
跨度太大,重心偏太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图。
左右两根导轨跨距大的话,必须要每根导轨上2个滑块,否则会憋死。

非常感谢,会尝试这样的结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跨度太大,重心偏太多。

是啊,就是因为不能放中间,导致重心偏移太多,所以现在不知道怎么办了。

网友D:
可以采用细长轴加齿轮

网友E:
重心偏移太大,可以更改传动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采用细长轴加齿轮

可以讲得详细一些吗?齿轮方面我懂得少

网友F:
最大的问题是丝杠是不能受力的,不管轴向还是径向。加导轨就解决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重心偏移太大,可以更改传动方式

我这个东西,对精度要求不高的,所以想着安装精度不高也凑合一下可以用如果有更好的方式,烦请赐教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最大的问题是丝杠是不能受力的,不管轴向还是径向。加导轨就解决问题了

但是竖向的导轨不提供轴向力,而轴向力都由丝杠提供,但是重心在中间而不在丝杠上,这就导致运转不流畅了啊

网友:
1、必需要有支撑导向部件(既然没有精度与导轨相同功能的都可以)
2、上下是两条丝杠同时运行的话,必需保证同步
3、抛开装配位置度的话其它要求无从实现

网友:
精度不高用同步带的也行,只是导轨必须要有

网友:
滚珠丝杆只可以做驱动,不能当导向使,除非非常粗

网友:
就搞个钣金悬出来,强度不够不卡才怪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是竖向的导轨不提供轴向力,而轴向力都由丝杠提供,但是重心在中间而不在丝杠上,这就导致运转不流畅了 ...

什么鬼,我只能说小哥是新手啊。去MSM案例里去看看,这种工况一大把,看看人家怎么样的结构,怎么样的计算过程。不要想当然,做设计都是有依据的。

网友:
丝杆是传动件,不是支撑件。

网友:
最好对称布局,否则单边运动起来很费劲!

网友:
这个好像是售货机之类的 , 建议加用直线导轨和同步带传动,这样成本低

网友:
查看升降桌结构就行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最大的问题是丝杠是不能受力的,不管轴向还是径向。加导轨就解决问题了

轴向受拉也不行吗?提升重物用丝杆机构不行吗?

网友:
引用 网友G:
轴向受拉也不行吗?提升重物用丝杆机构不行吗?

不是不行,需要查对应的丝杠参数。特别是你这种竖直安装,还有力臂的机构,必须要其他结构来承重。回帖里都给你这个建议了。

网友:
一般都是丝杠在中间,两侧有导轨做为导向。从图片上看,楼主的丝杠并不是滚珠丝杠吧?这样矩形槽丝杆本身在旋转过程中都会有卡顿的现象。

网友:
供应导轨、丝杆、花键,QQ598052343

网友:
配合直线导轨一起用

网友:
引用 网友F:
最大的问题是丝杠是不能受力的,不管轴向还是径向。加导轨就解决问题了

加导轨可以解决径向力,解决不了轴向力,再加配重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