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皮带输送线的问题

楼主(2019-03-05):
现做一条长10米宽800毫米的皮带输送线,皮带跑偏的问题怎么解决?第一次做这种输送机没经验,虽然网上有很多种办法,但不知道实际效果怎么样,还是请教社区大侠,先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导条

是不是皮带下面有导向条的那种?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不是皮带下面有导向条的那种?

对,带轮中间开槽

网友:
买现成的吧,除非今后你打算做这个

网友:
皮带单边紧,向紧边跑,设计滚筒时避免产生紧边,问题解决一大半,再用挡边滚筒防止突发跑偏。

网友:
防止灌水机防止灌水机

网友:
常用的方法是在平皮带中间增加防跑偏导条,滚锟中间设计成矩形槽,防止运转过程中的跑偏情况。

网友(2020-08-26):
赚点威望下图纸

网友(2020-11-18):
好像要加导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