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ventor草图阵列的图形不封闭?

楼主(2019-03-05):
求助
我在inventor2015里尝试做一个啤酒瓶盖的模型。

我的思路是通过两个草图扫掠建立模型后抽壳。
如下图所示的两个草图

遇到的问题是,inventor并不认为下面的草图是一个封闭图形

这个草图的形成过程过程是下图中的一个圆弧,环形阵列而来

最终我使用了修补工具将下图修补为一个面才得以放样,并且修补为面也是选择了25次圆弧而成的。

以前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阵列(环形、矩形)形成的图形虽然理论上是一个封闭图形,但是inventor并不认为它是一个封闭图形
请问各位高手,在草图使用阵列工具是如何确保他们是封闭的。或者如何避免这样的情况发生。

楼主:
首先,谢谢陈老师这么快就做出了回复。
  •
      关于,将草图级别的阵列放到特征级别阵列实现,我明白了。在一般情况下阵列特征相比草图阵列确实会安全许多。
但是关于使用封闭草图来做阵列我做了一个简单的例子说一下我自己的感受,请老师看一下我的理解是否正确。

如下图,我在草图里画了一个圆形和一个多边形(直线绘制,首位相连)。这样这两个图形自身都是封闭轮廓的图形,所以我阵列出来的图形(拉伸后为黄色的)也可以参与拉伸、旋转等编辑了。

也就是说只要阵列的原始轮廓是封闭的也就不会出现阵列后草图轮廓不封闭错误,原因仅仅是inventor认为阵列后的结果个体上都实现了轮廓封闭,至于阵列的图形组成的新轮廓是否组成了新的封闭轮廓,inventor将不考虑。
如下图阵列图形相交也是按照两个圆轮廓处理。

而一个圆圈,环形阵列后即使中间出现了封闭轮廓,inventor也不会识别它。

  •

然后回到我遇到的建立啤酒瓶盖的这个实例
我需要的是圆弧阵列25次后组成一个封闭图形用来和上面的圆放样。
显然特征阵列和封闭图形阵列都无法实现这个效果。

所以我的处理方式是使用曲面-修补命令选取了25次圆弧后才创建了如下图的这个面

然后使用面放样,用面封闭了这个空间后再灌注才得到了这个需要的实体。

我想问,在这种情况下我要得到阵列得到的子轮廓们围成的新轮廓,就像上图中圆弧围起来的中间那部分。它不可以用于拉伸、旋转等,即使
我阵列的是圆圈,inventor也不认为中间围起来的区域是一个封闭轮廓,。而且这种情况如果将阵列放到特征中阵列实现也不方便(因为圆圈并不是竖直拉伸来切除的,我们需要确定拉伸的斜度)。
在这种情况下,我的上述通过修补、放样曲面的解决办法是合适的吗?请问老师有什么好的思路。

网友A:
引用 楼主:
首先,谢谢陈老师这么快就做出了回复。

  •        关于,将草图级别的阵列放到特征级别阵列实现,我明 ...

  •  我不是啤酒瓶设计专业,不太了解。
    但是我喝过啤酒,也看过盖子,我肯定:您这个啤酒瓶盖的造型还没达到“像”的级别。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不是啤酒瓶设计专业,不太了解。
    但是我喝过啤酒,也看过盖子,我肯定:您这个啤酒瓶盖的造型还没达到 ...

老师你理解错了,我不是在设计瓶盖,我只是在练习建模。

我现在比较关心的是当需要得到阵列图形围成的封闭区域时,我的处理方式对不对,或者老师有什么好的建议吗?

网友:
    好复杂,自从我用SolidWorks真正做复杂的机器的时候,发觉inventor真的很蹩脚和简陋,电脑配置低,机器不复杂,inventor还是挺流畅的。

网友:
    学习,没用过这个

网友:
    既然阵列,那肯定是有方向和数量的,阵列后的每个个体都是原图形相同的,它们之间的距离是通过阵列的间距决定的,若是这些个体之间能够识别相交,那么随着图形及阵列间距的变化,这些相交位置也是千变万化,而且可能存在多处相交的情况,这些该怎么处理?作为阵列元素,无论是草图、特征还有零件都是无法再单独操作处理的,所以inventor在这个问题上还有待改进

楼主(2019-06-01):
    意外发现了这个问题的另一个解决方案,对阵列图形无法构成封闭的问题
我们把阵列命令菜单里的关联关掉就行了

先画一个圆

环形阵列-取消关联

    修剪掉多余的

    拉伸-完美识别

    唯一缺点,这样新阵列出来的图形由于取消了关联,都不是完全约束的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首先,谢谢陈老师这么快就做出了回复。

  •        关于,将草图级别的阵列放到特征级别阵列实现,我明 ...
  •
    最“新”版2020版,表面上貌似努力解决并解决了表面上的这个问题。但,同时又带来了从未犯过愁的莫名其妙的问题。。。

    “改进”了,却着着实实地让你犯新的无聊的愁,是Inventor研发队伍这五六年来一贯的、铁一般的、不可动摇的原则!

设计团队对自己软件更新“进步了”的理解和心态,是第一影响这个软件是真的进步了还是退步了的最重要的因素。

    技术?又不是现在的团队搞出来的。这五六年来,Inventor有什么IT技术上的进步?只有版本号的进步,而且是超前的。。。。。。

    如果说是,那,“技术”,真的一文不值,“进步”或“改进”一文不值。

    还是,尽量别草图阵列,而是特征或实体的阵列。。。

    陈老师曾说过:别跟软件较劲儿!潜规则。。。

明规则,按着来了,弄不好还会弄得一鼻子灰。

潜规则,不按着来了,那就不是“弄不好”那么简单的事儿了。。。除非,你自己有高明的iLogic或Addin或干脆自己搞一个独立的My Inventor。。。

理由很简单:咱们中国人不是都爱说入乡随俗嘛?

在上海,有人给你一根烟是丢过来的,那咋想?

在我现在的地方,不满大街都是?也就我这臭德行的,才敢说:别丢过来,没教养。

    问题是:三维机械设计软件行业里,就我个人感觉,都总让人感觉缺胳膊断腿儿的。

你只能将就着。。。

只是一点,重点要说三次:

别跟软件较劲儿!
别跟软件较劲儿!
别跟软件较劲儿!

    它是怎么编出来的,你就怎么用!!!

好比:

我常跟那些机加工或组装机械或所谓机械设计的人们说:别跟铁疙瘩耍你的豪迈!
铁疙瘩那玩意儿,连死的都不是。你咋玩儿的,那玩意儿就是咋样的,不会因为你的“豪迈”而莫名其妙地变好了。

手里的家伙需要你怎么去玩,那你只能去怎么玩儿。

    说来说去,还是觉得女人比铁疙瘩好糊弄。。。起码还有那么一点点儿渺茫的机会!起码人家是有感情的。

只是,需要去看,这女人,是什么样的父母养出来的根性。
    只是,一个软件,需要去看,这软件,是什么样的一群人弄出来的。

    希望这个女人对你多贴心一点?多了解了解她的父母吧。
希望这个软件对你多贴心一点?多了解了解她的父母吧。

然后,你会明白:别跟女人较劲儿,别跟软件较劲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