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一个钣金件中能不能有多个折弯半径

楼主(2019-03-05):
CATIA中同一个钣金件中能不能有多个折弯半径,要是可以如何设置?

网友A:
在结构树中折弯角上双击,出现Bend Definition窗口,其中的弯角半径数值是灰色的,点击Radius右边的f(x) 运用公式。在弹出的窗口中【零部件几何体\柱面弯曲.1\弯曲半径】=可以直接输入想要的数值,如0。点击确定

楼主:
谢谢您的回复
但显然您没有真正试过 因为这个回答网上有现成的不过根本没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结构树中折弯角上双击,出现Bend Definition窗口,其中的弯角半径数值是灰色的,点击Radius右边的f(x) 运 ...

半径值改了 其它半径值也跟着改了 所以问题没用得到解决

网友(2022-04-30):
引用 楼主:
半径值改了 其它半径值也跟着改了 所以问题没用得到解决

这个要设置半径值后锁定。才能更改下一个半径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