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NPT螺纹螺纹

楼主(2019-03-05):
刚才也翻了之前的一些帖子。发现有NPT螺纹泄露的事情。请问NPT的螺堵拧到NPT的螺孔中,不是全扣都能进去的吗?我们之前没用过,现在买来的螺堵只能进去2-3扣,用扳手拧下能进去5-6扣,但是还有3mm以上在外边,还能往下拧吗?

网友:
拧不动就不要拧了

网友(点评):
谢谢大侠回复,拧上去了,哈哈!

网友:
这俩都是NPT的吗?咋感觉不是

网友(点评):
确实都是NPT

网友:
|机械公差bj发表于 03-05 17:50
QQ群二五四一一二九八四下载

网友:
锥螺纹拧到两个锥螺纹(外螺纹和内螺纹)的基准面重合就拧不动了,不可能像圆柱螺纹那样全部拧进去。

网友(点评):
嗯, 主要是我以前记得,应该是有最少3/5能拧进去的。现在好像有点紧。

网友:
锥螺纹是有一个有效长度的,并且有上下差,只有拧到位置才会起到密封的作用的,如果出现泄漏的问题,很可能就是丝堵或者丝孔没有按照尺寸数据来车削的,包括螺纹的牙型,没有配合上才会泄漏的,实在是着急用的话,缠点生胶带,密封效果会好一点

网友(点评):
嗯嗯,大侠说的有道理。谢谢!

网友:
NPT国内的不知是什么原因确实容易泄露,高压一般都用卡套的。

网友(点评):
我们这个我拧上去了, 还好目前没漏。谢谢大侠!

网友:
机械螺纹安卓版,,各种螺纹参数及加工程序输出。。。

网友:
NPT螺纹是拧不到底的,能拧到底说明螺纹不对。

搜索“机械常识”微信公众号并关注,一起学习机械知识。

网友:
NPT的常用生料带再来点螺纹密封胶,就没问题了;一般不会全拧进去的。

网友A:
这就对了啊,就这样,不过之前我试过把Rc螺纹拧到NPT里面,既然比NPT拧入NPT配合的还好,我可能是买了假气嘴。。。

网友(点评):
大侠,RC是55度的,NPT是60度的。锥度都是一样的,如果规格相同,肯定好拧啊,小的往大里进。实际上一般NPC内孔,是用直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就对了啊,就这样,不过之前我试过把Rc螺纹拧到NPT里面,既然比NPT拧入NPT配合的还好,我可能是买了假气 ...

是呀,牙型角不一样,但实际是买了个嘴了直接Rc的嘴子直接拧到NPT的注脂阀里面去了,无比顺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