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道简单的电路题

楼主(2019-03-05):
如图,接地的时候求两电压是否相等,还有电流。谢谢!

网友A:
这题不要太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题不要太简单

不会呀,怎么解呀

网友B:
似乎每个电阻的压降为 1v。Ub=2v,Ua=1v。
i2=3v/3om=1A,i1=2v/2om//2om/2=1A.近似。
以上为直观解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似乎每个电阻的压降为 1v。Ub=2v,Ua=1v。
i2=3v/3om=1A,i1=2v/2om//2om/2=1A.近似。
以上为直观解题。

谢谢您!

网友:
不要太简单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似乎每个电阻的压降为 1v。Ub=2v,Ua=1v。
i2=3v/3om=1A,i1=2v/2om//2om/2=1A.近似。
以上为直观解题。

大侠,不是专业搞电的吧。

UA ≠ UB;
i2 ≠  i1;

网友:
i2=0.8A

网友:
右边两个电阻去掉。无影响。是等效的。然后,高中物理就够了,基尔霍夫用上。。。。。。。。

网友(点评):
那两个电阻是用来忽悠lz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