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承设计及安装问题

楼主(2019-03-05):
我做了一个图示的旋转轴体结构,目前检测轴端跳动有30个丝,想问问大家问题在哪里?应该怎么改?
目前轴端比较松动,应该是轴承游隙,不知道是否正常。安装轴承的时候也是用蛮力敲进去的。

楼主:
别沉啊,求各位大神解答

网友A:
轴承与轴承之间的距离短,轴承端轴浮动一点,另一端浮动得至少翻好几倍了。

网友:
楼上说得有道理,最好就是增大两个轴承之间的距离,使得轴端更稳定

网友:
悬臂太长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轴承与轴承之间的距离短,轴承端轴浮动一点,另一端浮动得至少翻好几倍了。

选好轴承,做好轴承隙。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选好轴承,做好轴承隙。

请问怎么样选好轴承间隙呢,大了容易跳动,小了又安装不进去,甚至出现卡死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