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该机构可以实现吗

楼主(2019-03-05):
轴和减速机一起转动的情况下,气缸可以让轴实现轴向移动吗?轴承用的时深沟球轴承

网友:
你这工作状态说的不太明白,一边转一边推是可能实现的,轴和键配合好就行,速度不能太快

网友:
这样做很多问题出现,1,出力点离轴的轴线远,必须保证气缸出力的速度和大小一致度高,不如容易导致摩擦增大。2受力点至少3个来支撑。建议直接在轴线上设置一个气缸。3轴和键的地方需要足够润滑和间隙保证减少摩擦力。

网友:
什么样的地方非得用这样的结构?问题太多,太多。

网友:
理论可以,实际情况是两个气缸同步性太差太难控制,轴承也不宜使用深沟球,可以用交叉滚子轴承

网友:
你这样做是为了自动换挡?

网友:
传动轴要加一个导向或者用花键轴。

网友:
用花键了没?

网友:
推力球轴承

网友:
可以,有的是这样的。

网友A:
后面的轴端挡板是一体的吗?

网友B:
这怎么看着和吹膜机上的带动气涨轴的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后面的轴端挡板是一体的吗?

不是,是轴承挡圈,螺栓固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怎么看着和吹膜机上的带动气涨轴的一样

是的呀,两个气缸能不能使其脱开,后面用深沟球轴承行吗

网友:
减速机一起转动是什么意思?相对什么转?机座是什么?

楼主:
减速机是固定的,轴在转动的情况下,能不能靠两个气缸实现轴向移动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呀,两个气缸能不能使其脱开,后面用深沟球轴承行吗

感觉深沟球轴承加推力轴承,或者一对角接触轴承,为什么不用一个气缸呢

网友:
老实用滚珠丝杆吧,一边转一边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