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铆钉,铆接螺柱一个问题

楼主(2019-03-05):
铆接的螺柱,在装配时旋转时,如果用力过大,铆接的螺柱就旋转了,如果用力过小吧,又怕连接不结实,有没有什么方法,或者标准来计算或者规定,应该用多大的力正好,求高人指点

网友:
压铆?拉铆?还是其他的什么铆?

网友:
还是其他的什么铆?

网友:
八七七七

楼主:
都可以,压铆也好,拉铆也好

网友:
压铆是人工直接机器踩踏板的,一般掉铆的问题好像与板材和压铆螺母的材质有关,貌似没关注过 因为力的大小而掉铆。

网友:
这个应该可以用设备控制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