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哥们,请教一个过盈量计算的问题

楼主(2019-03-05):
如图,工件A和B的公差尺寸该如何标注,求各位大佬指点,感激不尽

楼主:
老哥们,是不是轴承和B工件用过盈,轴承和A工件用过渡靠谱点?

网友A:
动圈过盈,静圈间隙。其实,瞎标,都留2-3丝间隙,死不了,还好装。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动圈过盈,静圈间隙。其实,瞎标,都留2-3丝间隙,死不了,还好装。

A工件旋转运动,B工件固定静止。意思是我内圈过盈,外圈过渡,内圈标注4 +?? -?? 外圈标注7 +?? -??,不会计算,求老哥指点

网友(点评):
标这个,首先你得知道轴承外圈,内圈的实际公差带。有相关国标可以查。轴承配合也有相应的国标可查。凡事不要瞎搞,有国标作指导为什么不参考,哪怕实际加工出来根本满足不了公差,但理论正确总比理论都不正确的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A工件旋转运动,B工件固定静止。意思是我内圈过盈,外圈过渡,内圈标注4 +?? -?? 外圈标注7 +?? - ...

按你的做法: 外圈过盈,内圈过渡。也就是静圈过盈,动圈过渡。

网友:
solidwork里有公差项可以选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A工件旋转运动,B工件固定静止。意思是我内圈过盈,外圈过渡,内圈标注4 +?? -?? 外圈标注7 +?? - ...

内圈公差带为4 +0 -0.008 外圈为 7 +0 -0.008,内圈过盈,外圈过渡,请问标多少合适

网友:
机械公差安卓版。。。

网友:
|机械公差bj发表于 03-05 17:56机械公差安卓版。。。
需要的话,QQ群二五四一一二九八四下载

网友:
看看楼上几位的回复风格~~这玩意A上还要装几个手柄,最好安装螺纹孔那锪平;A件轴承位4mm忒弱了,搞粗点,这东西没事很少转,选个无油轴承多省心

网友:
都用小间隙。

网友:
引用 楼主:
内圈公差带为4 +0 -0.008 外圈为 7 +0 -0.008,内圈过盈,外圈过渡,请问标多少合适

说了有国标的,你也不会查。其实国标里面,能指导你的信息太多了。看图说话吧。

网友:
成大先 《机械设计手册》第六版 第二卷 8-246~247页

网友:
轴承外圈过盈配合,内圈过度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