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知道聚氨酯铁壳油封型号对应参数

楼主(2019-03-05):
请问哪位知道PU90DKI1200YA这个油封的具体参数d*D*t/h?多谢~

网友A:
用谁家的找谁要,配合关系,粗糙度要求都有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谁家的找谁要,配合关系,粗糙度要求都有不同

咳咳~

网友B:
这个是企业内部图号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企业内部图号

我也这么觉得,可惜我想知道一下这东西的参数,又不能拆,遗憾

网友C(2019-05-06):
用的谁家的?就找谁家,一般这种除了有本家的选型样本,不然找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的谁家的?就找谁家,一般这种除了有本家的选型样本,不然找不到

好的,收到,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