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朋友关于数控龙门机床负载问题

楼主(2019-03-05):
一台龙门数控加工中心,Z轴是硬轨(贴塑),有氮气平衡杠。现在Z轴上下移动负载比较大,情况是这样的:上下快移负载在30%,但是手轮慢速移动的时候负载有90%,并且在移动停止的时候负载也在90%。我们做了如下调整:1刹铁松了没用2换联轴器没用3上下移动没有异常的声音

网友A:
快速、慢速负载差距这么大?

丝杠查过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快速、慢速负载差距这么大?

丝杠查过没?

这台机床是新机之前是好的,运输到客户那边加工两天之后就出现这个情况

网友B:
是时候考虑电气的问题了

网友C:
感觉慢速静止下平衡杠不起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觉慢速静止下平衡杠不起作用。

如果是这样,那是什么原因导致平衡杠这样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时候考虑电气的问题了

使用了两天才出现这个问题的,而且是越使用负载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