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力胶和不锈钢用什么胶水粘合

楼主(2019-03-05):
请教各位大神,优力胶和SUS 304不锈钢用什么胶水粘合比较牢靠,工作环境常温。

网友A:
双面胶不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双面胶不行吗

不可以,很容易就掉了

网友:
以前试过用3M的专用双面胶粘PVC和不锈钢,效果很好,具体可以咨询3M

网友:
有一种AB胶的可以试试

网友:
AB胶效果应该比502粘的牢固,最好还是多做几个螺栓来固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