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同步带轮键需要用螺母顶紧吗?哪位大师说说原理,谢谢

楼主(2019-03-05):
这种设计是出于什么考虑呀?

网友:
你自己找个螺钉找个键找个轮毂顶顶就知道了

网友:
当然要了,有运动就有振动,有振动就会松

网友:
顶紧好一点,如果没挡圈的,用一两年,键都掉出来,特别是精度低的机器。

网友:
限制平键的轴向运动,我也不明白,哪位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我怀疑,买的这个同步带轮标准件原本是两个顶丝孔的,键槽是后加工的,所以这样出图。。。。。再一种可能,这是同时存在的两种安装方式只是怀疑。。。。。。。。。。

网友:
小功率的,大多只有两个顶丝,没有键。不排除人家批量生产后(圆孔),针对特定客户,后续加工的键。

网友:
加顶丝应该是减少键受到的剪切力,还有一点键与键槽一般是间隙配合,增加顶丝可以减少正反转时键受到的冲击力。

网友:
轴向定位

网友:
8楼说得不全对,键与键槽的配合与键槽宽度是紧配的,键槽的高度配合是间隙配合,所以加机米螺丝顶住平键,消除高度方向的间隙!

网友:
8楼10楼的回复,学习了

网友:
小型机构为了装配以及拆卸方便,键和键槽一般公差放大一点,不把键顶死,分分钟掉出来,你要说以后不拆卸,可以做过盈配合,但是谁敢保证他不会坏...大的没做过不懂...

网友:
防止同步带轴向攒动的作用,最好是有螺丝来顶紧。

网友:
6楼说的很对,我们就经常让伏龙这么干。。。misumi让他们二次加工不甩我们。。。

网友:
减小健的晃动,可以防止松动

网友:
主要是防止轴向移动,

网友:
紧定螺钉顶紧,防止同步带轮来回窜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