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气元件中的开关量与模拟量

楼主(2019-03-05):
想问一下,汽车电气元件中的开关量与模拟量指的是什么,有什么区别

网友A:
开关量是指不连续性的信号,常有1和0两个状态,比如用1代表触点到接通,用0代表触点的断开。模拟量是指连续变化的量,比如速度,电压,电流这些都是模拟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关量是指不连续性的信号,常有1和0两个状态,比如用1代表触点到接通,用0代表触点的断开。模拟量是指连续 ...

受益匪浅

网友:
自动化里面常用的传感器都是模拟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