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样才能画出油路图

楼主(2019-03-06):
以前的工作都是搞非标,没有要求要画气路图,现在在一家铝材挤压机厂做要画油路图,无从下手啊,连符号都没记全呢?怎么办???

网友A:
没记全就翻书啊。

或文字描述即可,让对方感觉你的外行,你那图也就仅供参考。

网友B:
边工作、边学习。边巩固知识,从而再提升知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记全就翻书啊。

或文字描述即可,让对方感觉你的外行,你那图也就仅供参考。

符号不用记吗?那别人画的都看不懂了,更何况要自己画呢

网友(点评):
记啥符号呀。你是外行,委婉点说,你不熟(hui),但工作总要完成吧。对于自个不熟的,是不是该找个熟的人来做?要不你把PLC控制一块做了呗,反正都是做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B:
边工作、边学习。边巩固知识,从而再提升知识。

能说得具体点吗,先学习什么?

网友(点评):
楼主几岁了啊!先学习讨好领导和师傅。然后再学会翻书,再学习问问题,最后再学习画图。

网友C:
油研的之类的选型手册,每个阀,泵都原理图。按那个图就好了。之后怎么才好看就看工底了。

网友(点评):
看到【油研】二字眼前一亮

网友(点评):
怎么了,我说错了吗?很久没有看这些书可能记错了吧。

网友(点评):
没,因为我是油研的代理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油研的之类的选型手册,每个阀,泵都原理图。按那个图就好了。之后怎么才好看就看工底了。

控制这一块是我的弱项,要学习的还很多啊,真的越学越觉得自己的不足,还有电气也想学,ansys也想学,以前专业倒是有学过数电,模电,PLC,51单片机,C++,ansys。不过多年没用,加上没有实操经验,都交还给老师了。555,路漫漫其修远兮 吾将上下而求索。

网友(点评):
PLC那块我是无问题。液压之块我也懂一点,玩过几台型。快奔的人 在努力学习不同的东西。

网友:
搞非标不会画气路、油路,是不是都不要用这两方面的东西

网友:
油路图里不要出现型号,元件符号行内都看的懂,做个明细出来,标明下(序1.2.3吧啦吧啦),技术说明那就接受下额度压力、流量类的参数

网友:
这些设计液压符号也不需要全部都记住,会调用即可,要知道那些该用到哪个地方。

网友:
看设备的体积,吨位大概1000T。

网友:
暂时没有接触过油压这一块,不过应该和气路有异曲同工之处。楼主现在是从0到1,只能在此支持下。

网友:
可以请教你们的液压元件供应商

网友:
记不住就把符号做成块,要用的时候插入

网友:
: w# r6 S" ~- z, L搞非标不会画气路、油路,是不是都不要用这两方面的东西

网友:
符号小问题,关键先搞懂液压回路,先复习一下课本吧。 您搞的是非标自动化里边的气缸捡东西装配那种,最基础的了。

网友(2021-08-16):
楼主现在还在设计挤压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