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掰直,施加作用力后会卷起来的那种材料是什么?

楼主(2019-03-06):
类似于我们小时候有一种手表表带,可以掰成直条状,但一碰后就卷成一个圈,抱在手腕上的那种材料,有谁知道是什么吗

网友A:
这个用了相同的原理。一种预应力钢片(和卷尺的钢片一样,凹面的),踩下去,自动卷起来抱住脚面,可以重复使用。

官网在这里:
https://www.stepinsock.com

网友(点评):
穿上了这么脱下来?

网友:
我拆开看过,其实就是弹簧钢片

网友(点评):
也有金属套塑料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硅胶。

硅胶只是外面包覆的一层,里面应该是锰钢

网友(点评):
有你说的这种,也有纯非金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用了相同的原理。一种预应力钢片(和卷尺的钢片一样,凹面的),踩下去,自动卷起来抱住脚面,可以 ...

里面应该是锰钢片

网友:
弹簧钢片,卷曲方向是圆弧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