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草图中的点约束到面,无法操作

楼主(2019-03-06):
如图
想把“点A”约束到“面B”上,可是不行啊。

网友:
不行就对了啊,很明显过定义了。

网友:
没有过定义问题
你的方法不对,加特征点,方法在下拉工具条里,专门有加点、加面。好像叫参考点(面、线),但是特征相加(减)后,这些参考没了

网友:
我看下面那个直线黑色应该是约束到位了
或者把那条线的约束删掉就可以了

网友:
1、平面草图,楼主是用转换实体应用转换的直线吧,端点是蓝色的已是可移动状态,没问题。但是在平面草图中都是依据参照边线到草图平面的投影来约束草图的,所以楼主的约束只能约束到面B边线到草图平面的投影上。
2、3D草图,这个没问题的,可以用点在面上的几何关系,也可以用距离标注约束点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