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个什么结构

楼主(2019-03-06):
请教各位,这种设备同步带轮那里又能旋转又能上下伸缩,里面是什么样的结构?https://www.365yg.com/a6587734079175658760#mid=1607200081922051

网友:
花键轴可以的

网友:
仔细瞧  盯着瞧  瞪大眼睛瞧  很快就能瞧清楚了

网友A:
一个双出杆的气缸, 活塞杆中空,活塞杆下面连真空吸盘,上面连真空管, 上面活塞杆安装有皮带轮,驱动活塞杆旋转。

网友B:
看看台钻什么的不就明白了

网友C:
固晶 , 贴片机上常用的机构,这个看着有点粗糙

楼主:
多谢回复,刚才去查了一下,台钻就是花键的结构,确实能实现这个功能,我就想了解一下,他这个里边是一样的结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台钻什么的不就明白了

多谢回复,刚才去查了一下,台钻就是花键的结构,确实能实现这个功能,我就想了解一下,他这个里边是一样的结构吗?

网友(点评):
为什么一定要一样的呢,能实现就动作就行了。。。这个动作也不一定只有一个方案。。。而且你这视频就那么短,也不能很明确的告诉你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双出杆的气缸, 活塞杆中空,活塞杆下面连真空吸盘,上面连真空管, 上面活塞杆安装有皮带轮,驱动活塞 ...

那气缸买回来两端自己加工吗?

网友(点评):
可以买一个双出杆的标准气,回来自己改造, 当然,也可以提出自己的需求,让气缸厂家给你非标。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固晶 , 贴片机上常用的机构,这个看着有点粗糙

你好,大侠,能说详细一点吗?

网友:
应该是滚珠丝杠花键轴

网友:
滚珠花键,SCADA上常用这个

网友(2019-05-24):
很不错的,跟台钻动作类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