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什么建模方法能够使造型体积最小

楼主(2019-03-06):
零件三维建模,铸造箱体壳体的建模,总会希望在保证强度的基础上把箱体的质量做的越小越好。要想减轻质量必须想办法将壳体的壁厚尽量做到厚薄一致(保证强度的基础上)。

可是传统的画一个方形块体,合并切除内腔后,再用拉伸切除多余的体积的办法根本做不到精细。有什么好的办法吗?

三维建模有什么指导性的原则或者设计哲学之类的总结经验吗?有没有相关书籍介绍?

网友:
SW中方法不止一种,看工具条
壁厚一般选8,如果重要的地方加劲,厚度6-8,或者壁厚加厚
如果较真,用有限元计算

网友A:
CREO的话可以用曲面工具,做好后实体化
别的软件应该类似吧,曲面的话就可以做的很精细了

网友:
拓扑优化(topology optimization)

网友:
引用 网友A:
CREO的话可以用曲面工具,做好后实体化
别的软件应该类似吧,曲面的话就可以做的很精细了

实体建模抽壳更容易

网友:
厚度一致的话用抽壳命令吧,先把零件外面弄好了,内部直接抽壳,再进行精细修改

网友:
用等距曲面应该可以解决你问题的

网友B:
之前在技术邻上面看到过一个免费视频,好像是用optistruct做的优化设计,简单的可以自己学习一下,复杂的若没有基础还是交给别人吧

网友:
这里需要用到拉格朗日优化算法,属于公差6SIGMA 设计里的一个课题

网友:
这个好少用到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之前在技术邻上面看到过一个免费视频,好像是用optistruct做的优化设计,简单的可以自己学习一下,复杂的若 ...

非专业人士可以用SolidThinking Inspire做出来的设计作为参考,容易上手,略显高大上。如果想学习OPT,可详谈

网友:
体建模抽壳更容易

网友:
ug里面实体可以直接抽壳,可以保证壁厚都是一样的,而且也很均匀

楼主(2019-07-10):
有些模型也不是壳体,是一个块,块内部有腔体,外部有各种油口或者插孔,比如多路阀的阀体。这样的块体是无法用抽壳创建的,只能是拉伸一个方块,然后在方块上一点点的抠,可是这样抠其实也扣不好,有些地方扣不到,而且步骤很多,切割很容易乱,模型不简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