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用过类似的标准件吗?

楼主(2019-03-06):
能承重一吨就行

网友A:
就是【挂钩】,不过misumi上最大载重的是490kg

网友B:
看着像吊钩,网上能找到的就是衣挂的吊钩比较接近,但也不完全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挂钩】,不过misumi上最大载重的是490kg

是的,可能这东西就得自己加工做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着像吊钩,网上能找到的就是衣挂的吊钩比较接近,但也不完全一样

是吊钩,吊一个平台用的,只能侧装

网友:
能不能承重一吨看你用什么材质?还有承重结构的尺寸,可以参考吊钩的计算方法做一下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