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工艺获得的表面

楼主(2019-03-06):
各位大神帮看下图中圈出来的分别是什么工艺处理获得的表面

网友:
这个不是镀的?

网友:
蓝色匡内的镀铬?

网友:
红色想喷砂,蓝色镀铬

网友A:
镀亮铬 或不锈钢抛光钝化都可以  把手形状的是喷细沙后本色阳极氧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镀亮铬 或不锈钢抛光钝化都可以  把手形状的是喷细沙后本色阳极氧化

感谢,专业!

网友:
把手应该是铝的喷的砂,本色阳极氧化之后就是这个颜色,光亮的镀铬了

网友:
把手应该是喷砂氧化本色,大家都这么觉得了,应该不会错

网友:
镀镍还是镀铬

网友B:
不锈钢你镀什么镀啊

网友:
红色的应该是喷砂氧化,蓝色的抛光

网友:
红色区域如果是塑胶件,应该是喷涂工艺,如果是铝件(有点浪费了),表面应该会喷细砂后本色阳极;
蓝色区域看的不太清楚,可能用的就是镜面不锈钢,还有可能是不锈钢电解。

网友:
引用 网友A:
镀亮铬 或不锈钢抛光钝化都可以  把手形状的是喷细沙后本色阳极氧化

牛人啊,学习了!

网友:
红色的喷细沙+阳极氧化,蓝色的是镀装饰铬或者不锈钢抛光钝化

网友:
是不是镀铬喷砂?

网友:
红框是阳极氧化,蓝框是镀铬

网友:
以上讲的都有偏差,哑光的两种可能,一是铝镀硬铬(不亮哑光),二是铝喷玻璃珠,不是喷砂,玻璃珠才有这种光滑且哑光的效果。镜面的那个可能是镀装饰铬,也有可能是机械镜面抛光。毕竟看不到实物,图片都是推测。说了这么多,做个广告,有需要清洗设备的找我,机加工后、组装前的清洗

网友:
铝是喷砂本色,管子买来就是那样的

网友:
抛光、阳极

网友:
蓝色区域的装饰铬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
左边是阳极氧化,右边是不锈钢?

网友:
镀镍,喷砂;

网友:
就是来学习来了

网友:
右边应该电镀抛光就好,左边那个远看像喷涂。。楼上说喷砂有可能,也有可能是喷涂了别的材质,说不清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锈钢你镀什么镀啊

不锈钢为什么不能镀?镀铬又不仅仅是为了防生锈。

网友(点评):
电解抛光了解一下。

网友:
左边的应该是喷砂工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