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动卡盘的卡爪如何实现浮动?

楼主(2019-03-06):
设计了一台测量曲轴径向跳动的设备,尾座头架都用顶尖将曲轴顶起,用前置气动卡盘夹持曲轴小头,同时用电机驱动带轮带动头架的卡盘旋转,但卡盘定心和顶尖可能不在一个中心,所以考虑在卡爪部分设计成浮动的,请教下有带浮动卡爪的气动卡盘嘛?或者在这种卡盘上浮动卡爪如何实现?

网友A:
你应该搜带顶尖的气动卡盘,这就保证气动卡盘的夹爪和顶尖同心了。再者,爪上贴软材料,中心定位还是靠顶尖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应该搜带顶尖的气动卡盘,这就保证气动卡盘的夹爪和顶尖同心了。再者,爪上贴软材料,中心定位还是靠顶尖

不一定合适,这样卡爪就把工件找正了,中间顶尖顶的就不是断面工艺中心了,测出来的跳动会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应该搜带顶尖的气动卡盘,这就保证气动卡盘的夹爪和顶尖同心了。再者,爪上贴软材料,中心定位还是靠顶尖

如果用中空形式的卡盘,顶尖装在我的转子上呢?我觉得这样更能保证头尾架的同轴。
还有请教一下爪上贴软材料,这样在卡盘夹紧时是软材料先变形还是卡爪先找正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用中空形式的卡盘,顶尖装在我的转子上呢?我觉得这样更能保证头尾架的同轴。
还有请教一下爪上贴软 ...

你需要先想明白夹爪夹紧工件的目的是什么,顶尖顶紧工件的目的是什么?顶尖是要顶在曲轴中心孔上,目的是对曲轴定心,夹爪呢,是为了提供带动曲轴旋转的动力还是也为了对工件定心?
应该是为了提供旋转动力吧(仅依靠顶尖的摩擦力可能会打滑),那么自然是要先保证顶尖顶紧工件,然后夹爪再夹紧了,这时候如果夹爪与曲轴之间是有一定弹性缓冲的,那么夹爪与顶尖是否同心就不是很重要了吧?
不过,卡盘的夹持力都比较大,夹紧曲轴会对顶尖形成很大的弯矩,需要仔细考虑一下。

网友:
顶尖定位后,夹盘只起到加紧和传递扭矩的作用,就是带动曲轴旋转,所以不是夹爪浮动的问题,我觉得整个夹盘就应该设计成浮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