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弟不懂就问!关于振动盘

楼主(2019-03-06):
请问为什么内部刷漆不全刷?别人和我解释是增加摩擦力。可是到了分捡料差不多的时候,为什么又不需要了?全程有摩擦力好像也没影响吧?

网友:
这层漆是保护产品表面不刮伤    前几天刚好和有交流过????????????????????

网友:
包胶,主要是降噪

网友:
这不是漆,这是聚氨酯,保护工件,降低噪音

楼主:
|机械社友发表于 03-06 16:19这不是漆,这是聚氨酯,保护工件,降低噪音
哦哦,多谢!那请问为什么不全部涂呢?

网友A:
到分料的地方就不能涂了,因为涂层的厚度无法满足精度和尺寸要求,还有就是喷涂后还需要调试和加工,如果全喷涂后就不方便了

网友(点评):
我们公司现用的振动盘一直发生产品打滑现象,前期擦点酒精清洗下就好点了,后期没效果了改用粘贴医用胶布,但用不了几天胶布就烂了, 上几天供应商拿去重新喷胶了(表面加了点麻点什么的),用不了几天也没效果了。

网友(点评):
请教大侠,现在振动盘增加摩擦力 用什么好的方式吗?

网友(点评):
这个没办法,影响打滑的因素很多,你只有自己分析原因,针对原因解决问题,等你解决了这个问题,对你自己就是一种成长

网友(点评):
嗯,只能自己慢慢摸索了!

网友:
有油漆的地方是起到保护零件表面和降低噪音的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到分料的地方就不能涂了,因为涂层的厚度无法满足精度和尺寸要求,还有就是喷涂后还需要调试和加工,如果全 ...

这解释靠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