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图,各位大佬有知道是什么材料的吗?

楼主(2019-03-06):
有大佬知道图中的搅拌桶是用什么材料做的吗?

网友:
谁有火眼金睛给看看

网友A:
聚丙烯PP可以.

网友:
看着表面有一定的脆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聚丙烯PP可以.

查了下,好像高分子聚乙烯比聚丙烯更接近。因为客户那边要求比较耐磨。